[求助] 安装tessent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11-14):
我下载了tessent_v9_2_common,tessent_v9_2_doc,tessent_v9_2_lnx-x86这三个文件。
执行时出现了下面的问题
Unable to find uudecode!
It was not found in any of the following directories
~~~~~~~~~
Please make sure uudecode is available
uudecode is usually found in the sharutils package
some later versions of linux do not load this package by default
please load this package or try again on a machine with uudecode installed
Error:  uudecode not found

请教高手该如何解决。
看见有人也问了同样问题,但是没人给出答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缺少sharutils的包,在你的系统安装盘里找sharutils-*.rpm,或者对照你自己的系统版本,直接到网上去下载。超户终端执行:
rpm -ivh sharutils-*.rp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我按照这个试一试

网友(2015-10-21):
回复 楼主:

   export _POSIX2_VERSION=199209

网友(2016-12-25):
red hat可以安装吗

网友(2018-09-01):
缺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