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90)

楼主(2012-11-14):
There are 3 blocks A, B and C belong to 3 different power domains. between A and C there is long wire through B and have to insert a buffer inside of B. When A and C power off, should we shutdown the buffer in B? why?

有3个模块,A,B,C,分别有各自不同的电源,其中A与C之间的连接要穿过B,并且在B里面有个buf,当A和C的电源都关断时,是否需要把B里面那个buf也断电?为什么?

难度:4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断电吧?
因为它的输入float了,会有电流从VDD流向VSS。

网友:
我觉得这是个是否用Always-On Buffer的问题
power domain (PD) A和C会被关断,而且在PD B中需要利用buffer进行驱动。首先要知道这个buffer是否存在其它PD的fanin或者通向其它PD的fanout。当这个buffer不仅仅用来驱动PD A到PD C时,可能这个buffer在它们关断的时候,还承载的其它PD的驱动作用,因此不可以被关闭,此时这个buffer需要用always-on buffer来取代。正如楼上所说,一直打开的cell将消耗能量且占用面积比普通的buffer要大,因此,如何使用较少的always-on buffer也是现在low power设计,以及EDA工具low power性能的一个指标。

个人愚见,请陈版主斧正

楼主:
让我们把问题简单化,那个在PD B中间的buf只是作为A和B的接力,fanin和fanout都是1,(没有连接其他单元)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观点是:Power domain B可以不掉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主的意思是要用个iso cell替代这个buffer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用ISO cell替代 buf b啊,版主说的是A-->B(buf)-->C,ISO cell需要再其他位置,与这个buf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ISO cell替代buf b啊,版主说的是A-->B(buf)--->C,ISO cell需要再其他位置啊。个人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ISO cell替换BUF b,版主的意思是A(power off)--->B(buf)---->C(power off),ISO cell需要再其他位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靠,咋弄了这么多!刚才提示不能回复的啊

网友:
不用断电吧,断了会影响PD B里的power吧

楼主:
这题不能光盯着B模块里面的buf,要考虑A和C断电时,它们的pin是否有ISO cell?

楼主:
我们假设这条路径是从A经过B到C,一般来讲,当A断电时,所有A的输出应该都被isolate,这样就不存在B里面的buf输入浮空的问题。

那个buf的供电应该与A“相同”,又因为单独一个buf没有isolate cell,所以不能断电

网友(2014-10-21):
回复 楼主:

   不会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着理解一下,BUF in B的输入是从A来的,A的所有输出是有ISOCELL的,所以BUF in B的输入是有ISO且不会floating的,所以不用断电?

网友:
这个要看不同power doman之间的关系吧,比如doman A如果可以cover doman C的话A->C是不需要isolation cell的,这时候buffer也可以用regular buffer

网友(2019-10-28):
楼主专家帮忙解答下,谢谢。
“那个buf的供电应该与A“相同”,又因为单独一个buf没有isolate cell,所以不能断电”
buf在B里面,供电如何与A相同?
单独一个buf没有isolate cell,所以不能断电。这个前后因果能解释下吗?

网友:
求解释:
那个buf的供电应该与A“相同”,又因为单独一个buf没有isolate cell,所以不能断电

网友(2024-11-22):
跟同事讨论了一下,认为是不用关,但是不太理解为何不能关,是会有什么害处吗?真心求教

网友(2025-03-24):
因为C里面的input 有iso所以不用管?

网友:
Domain B 的这个buffer怎么关电啊。。想关也关不掉啊?power rail在那,关一个,那不全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