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BA光绘工艺

楼主(2012-11-14):
一、光绘工艺的一般流程
(一)、检查用户的文件
用户拿来的文件,首先要进行例行的检查:
1、检查磁盘文件是否完好;
2、检查该文件是否带有病毒,有病毒则必须先杀病毒;
3、如果是Gerber文件,则检查有无D码表或内含D码。
(二)、检查设计是否符合本厂的工艺水平
1、检查客户文件中设计的各种间距是否符合本厂工艺:
线-线间距、线-焊盘间距、焊盘-焊盘间距。
以上各种间距应大于本厂生产工艺所能达到的最小间距。
2、检查导线的宽度,要求导线的宽度应大于本厂生产工艺所能达到的最小线宽。
3、检查过孔大小,以保证本厂生产工艺的最小孔径。
4、检查焊盘大小与其内部孔径,以保证钻孔后的焊环有一定的宽度,避免破盘。
(三)、确定工艺要求
根据用户要求确定各种工艺参数:
1、根据后继工艺的不同要求,确定光绘菲林是否镜相。
菲林镜相的原则:药面贴药面,以减小误差。
菲林镜相的决定因素:工艺。
如果是干膜工艺,则以菲林药面贴铜皮为准。
如果是用重氮片曝光,由于重氮片拷贝时镜相,所以其镜相应为菲林药面不贴铜皮。
如果光绘时为单元菲林,而不是在光绘菲林上拼片,则需多加一次镜相。
2、根据板子的密度和本厂的工艺水平确定阻焊扩大的参数。
确定原则: ①大不能露出焊盘旁边的线路。
②小不能盖住焊盘。
由于操作时的误差,阻焊图对线路可能产生偏差。如果阻焊太小,偏差的结果可能使焊盘边缘被掩盖。如果阻焊扩大太多,由于偏差的影响可能露出旁边的线路。由此要求可知,阻焊扩大的决定因素为:
①本厂阻焊工艺位置的偏差值,阻焊图形的偏差值。
由于各种工艺所造成的偏差不一样,所以对应各种工艺的阻焊扩大值也不同。偏差大的阻焊扩大值应选得大些。
②板子线条密度大,焊盘与线条之间的间距小,阻焊扩大值应选小些,板子线条密度小,阻焊扩大值可选得大些。
3、根据板子上是否有金手指以确定是否要加工艺线。
4、根据电镀工艺要求确定是否要加电镀用的导电边框和导电工艺线。
5、根据生产工艺确定是否要加焊盘中心孔。
6、根据后序工艺确定是否要加工艺定位孔。
7、根据板子外型和线路板外形加工工艺确定是否要加外形角线。
8、当用户高精度板子要求线宽精度很高时,要根据本厂生产水平,确定是否进行线宽校正,以避免侧蚀的影响。
(四)、CAD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
为了在CAM工序进行统一管理,应该将所有的CAD文件转换为光绘机标准格式Gerber及相当的D码表。
在转换过程中,应注意所要求的工艺参数,因为有些要求是必须在转换中完成的。
现在通用的各种CAD软件都可以转换为Gerber;而Smart Work和Tango这两种软件则必须通过工具软件先转为Protel格式,再转为Gerber。
(五)、CAM处理
根据所定工艺进行各种工艺处理。
特别需要注意:用户文件中是否有哪些地方间距过小,必须作出相应的处理。
(六)、光绘输出
经CAM处理完毕后的文件,就可交光绘输出。
拼版的工作可以在CAM中进行,也可在输出时进行。
好的光绘系统具有一定的CAM功能,例如线宽较正等工艺处理必须在光绘机上进行的。
(七)、暗房处理
光绘的菲林,需经显影、定影处理、水洗处理方可供后继工序使用。
暗房处理时,要严格控制以下环节:
显影时间:影响菲林的黑度和反差;时间短,黑度和反差均不够;时间过长,底灰加重。具体时间的确定由菲林品种、光绘机光强、显影药、环境温度等因素决定。
定影时间:定影时间不够,则菲林底色不够透明。
水洗时间:如水洗时间不够,菲林易变黄。
特别注意:避免手直接接触菲林、切忌划伤菲林药膜。

二、CAD文件转换成Gerber文件及D码表
关于各种CAD软件转换成Gerber文件的详细过程请参阅相关的软件操作说明,这里只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提出一些在转换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Protel for DOS转Gerber时应注意的问题
1、D码匹配的上下限不要设得太宽,这样容易造成偏差太大,致使最小间距无法保证。
2、有时填充区(Fill)转换可能造成错乱。
此时应将D码表中的方型D码全部删除,再重新转换。
3、在D码匹配不上而要求手工匹配时,一定要选方式3。
4、在圆弧(arc)转换时,步距(Arc Quality)不要设得太小,否则会造成数据量过大,而且圆弧边缘不光滑。
5、阻焊扩大值可以是负值。
6、圆弧转换可以选择圆弧描述还是直线描述。
Software Arcs: on为直线描述,转换时用折线近似园弧。
Software Arcs: off为圆弧描述,真正的园弧描述方式。
对于能够接受圆弧描述的光绘机最好采用圆弧描述。这样做Gerber文件数据量小,光绘圆弧边缘光滑。
7、当所用D码超过24个时,应将G54选项打开。
8、当单面焊盘需要打孔时,要将Options\Single layer Pad Holes项目打开。
9、有些工具软件可以由MAT文件产生完全配置的D码表。
(二)、Protel for Windows转Gerber时应注意的问题。
1、用PFW可根据PCB文件自动生成D码表。但该D码表中的D码可能多达数百个,此时应清楚知道你的光绘系统D码的容量是多少。
2、如果采用的D码表不是由PFW自动生成的,以下情况可能导致错误:
① 在PFW中可能有大小为0的焊盘或线条;
② 有Relief型的焊盘时;
③ D码不配置时。
在以上情况下在MAT文件中会出现很大的D码。
3、PFW中有长八角型焊盘,在转换时 D码表中不应有此种D码。因为在现行的多数光绘系统中都不接受这种定义,出现这种D码会导致错误。遇到这种情况时应采用填充方式匹配这种D码。
4、最好采用用户自定义的D码表,而不要用PFW自动生成的D码表。
(三)PADS转Gerber时应注意的问题。
1、PADS预设的D码表中的D码容量太小,需要扩充其容量。
2、有的PADS文件需要进行铜皮填充后在转换。
3、由于PADS软件设计线路的特殊性,需要注意观察每图形中要选取哪些元素,避免出现失误造成转出图形错误。
(四)PowerPCB转Gerber时应注意的问题。
1、有的PowerPCB文件需要进行铜皮填充后在转换。
2、PowerPCB是PADS的Windows版本软件,因此在文件的转换中基本与PADS相同,同样的问题也是需要注意观察每图形中要选取哪些元素,避免出现失误造成转出图形错误。

三、CAM(计算机辅助制造)
(一)、CAM的概念
大家已有CAD的概念,但在光绘工序中必须要有CAM的概念。因为每个厂的工艺流程和技术水平各不相同,要达到用户的最终要求,必须在制作工艺中做出必要的调整,以达到用户有关精度等各方面的要求,而在CAD软件中,有许多工艺处理是无法实现的,因此CAM是光绘生产中必不可少的工序。
前面所讲的各项工艺要求,都要在光绘之前做出必要的准备工作。比如镜相、阻焊扩大、工艺线、工艺框、线宽调整、中心孔、外形线等问题都要在CAM这道工序来完成。
(二)、CAM工序的组织
由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CAD软件品种繁多(多达几十种),因此对于CAD工序的管理必须首先从组织上着手,好的组织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由于Gerber数据格式已成为光绘行业的标准,所以在整个光绘工艺处理中都应以Gerber数据为处理对象。如果以CAD数据作为对象会带来以下问题。
1、CAD软件种类繁多,如果各种工艺要求都要在CAD软件中完成,就要求每个操作员都能熟练掌握每一种CAD软件的操作。这将要求一个很长的培训期,才能使操作员成为一个熟练工,才能达到实际生产要求。这从时间和经济角度都是不合算的。
2、由于工艺要求繁多,有些要求对于某些CAD软件来讲是无法实现的。因为CAD软件是做设计用的,而没有考虑到工艺处理中的特殊要求,因而无法达到全部的要求。而CAM软件是专门用于进行工艺处理的,做这些工作是最拿手的。
3、现流行的CAM软件功能强大,但全部是对Gerber文件进行操作,而无法对CAD文件操作。
4、如果用CAD来进行工艺处理,则要求每个操作员都要配备所有CAD软件,并对每一种CAD软件又有不同的工艺要求。这将对管理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综上所述,CAM工序的组织应该是以下结构,尤其是大中型的企业:
a、所有的工艺处理统一以Gerber数据为处理对象。
b、每个操作员须掌握CAD数据转换为Gerber数据的技巧。
c、每个操作员须掌握一种或数种CAM软件的操作方法。
d、对Gerber数据文件制定统一的工艺规范。
e、CAM工序可以相对集中由几个操作员进行处理,以便于管理。
合理的组织结构将大大提高管理效率、生产效率,并有效地降低差错率,从而达到提高产品质量的效果。
(三)、CAM所要作的工作
1、焊盘大小的修正,合拼D码;
2、线条宽度的修正,合拼D码;
3、最小间距的检查;焊盘与焊盘之间、焊盘与线之间、线条与线条之间;
4、孔径大小的检查,合拼;
5、最小线宽的检查;
6、确定阻焊扩大参数;
7、进行镜相;
8、添加各种工艺线,工艺框;
9、为修正侧蚀而进行线宽校正;
10、形成中心孔;
11、添加外形角线;
12、加定位孔;
13、拼版:旋转、镜相;
14、拼片;
15、图形的叠加处理,切角切线处理;
16、添加用户商标、PCB板的生产周期、UL唛头、板材的安全级别及其它应添加的标识;
(四)、CAM软件
现在常见的CAM软件有以下几种:
1、PC Gerber(Ver5.62)
PC Gerber在国内流行较早,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尤其在北方较为流行。由于其功能有限,无法满足日益多样化的要求,近年已被逐步淘汰。
其功能如下:
⑴ 可以同时操作32个文件。
⑵ 每个文件都可独立操作,打开、关闭。
⑶ 可以接受各种Gerber数据格式(基本格式):
相对坐标,绝对坐标
公制,英制
前补零制式,后补零制式
⑷ 多个Gerber拼于同一个文件中。
⑸ 以进行各种编辑操作:增加、删除、修改。
⑹ 可以对以下对象进行操作:
Flash、Trace、Arc、Circle、Vertex、Poly、Text。
⑺ 可以进行窗口操作(Window)、组操作(Group)
⑻ 可以修改D码
⑼ D码有9种形状:
Round园型 Square方型 Rect矩型
Target靶型 Thermal散热盘 Donut环型
Octagon八角型 OBlong椭圆型 Custom自定义
⑽ 可以进行数据测量。
⑾ 可以进行单位变换。
⑿ 可以进行旋转、镜相、拷贝等拼版拼片操作。
⒀ 可以进行轮廓线填充。
⒁ 可以接受1000个D码。
其缺陷为:
⑴ 只能接收自身格式的D码表。
⑵ 操作速度慢。
⑶ 编辑功能不强。
2、View 2001(Ver 3.04)
该软件功能强大,反应速度快,在南方一带较为流行。它除了PCGerber所具备的功能外,还具有以下特点:
⑴ 编辑功能强大:
a.可以锁定某个元素,
b.可以独立关闭Pad或Trace,
c.可以将Trace切断,
d.焊盘可以选择单独的颜色,以区别于线条。
⑵ 显示时放大、缩小操作简单、速度快:
单击鼠标左键放大,
单击鼠标右键缩小。
⑶ 可以接受扩展Gerber-274X格式(内含D码)。
⑷ 可以对多达100个文件同时进行操作。
⑸ 可以接受以下多种CAD文件产生的D码表:
LavenirMentoroptrotech PADSCadenceInteractive P-CADpRotelZuken OrCADCadStarEagle TangoEE-Designer

⑹ 可以将钻孔文件(TXT)转换成Gerber文件。
⑺ 可以将Gerber生成钻孔文件(TXT)。
⑻ 可以读入HPGL格式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
⑼ 可以将扩展Gerber分解成基本Gerber和D码表。
⑽ D码有15种
Circular圆形 Square方型 Rectargle矩型
Rounded rect圆角矩型 Obround椭圆型 Diamond菱型
Blank空白型 Heat relief梅花型 Target靶型
Draw Obround椭圆型 Polygon轮廓线 Drawn cross十字型
Nctool钻孔型 Octagon八角型 Custom自定义型

⑾ 可按受9990个D码
⑿ 可将DMPL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
3、ECAM
功能强大,但因价格昂贵,应用较少。
4、GCCAM
是目前国内流行的软件中,功能最强的CAM软件。其突出之点是具有了负D码的概念,突破了传统的限制。
5、CAM350
这是目前功能最为强大的CAM软件,能适用广泛的复杂要求。
6、Genesis 2000
具有强大的自动工艺处理功能,适合于大厂使用。在制定了统一的工艺规范后,所有的工艺处理都是自动添加的。
可以自动处理阻焊图;
可以自动修改间距。

四、暗房处理
(一)、胶片
现常用的激光光绘机中,其光源多为HeNe气体激光器,这种光源配套使用的菲林分别有以下几种型号:
型号 厚度 规格 生产厂家
LP-6328Ⅱ 0.1mm 400×290×50420×550×50 化工部第二胶片厂
RSP-3 0.1mm 400×290×100420×550×100 日本Konica
SO492 0.17mm 12”×18”×100P16”×20”×100P20”×24”×100P20”×26”×100P24”×30”×100P 美国Kodak
IMR 0.17mm 12”×18”×100P20”×24”×100P20”×26”×100P24”×30”×100P 杜邦

(二)、安全灯
由于工作光源为红色激光,因此暗室不能采用红光作安全光,而要采用绿光为安全光。由于这种激光片非常敏感,安全灯不能太亮。安全的要求为3W绿色安全灯,距工作台面2米以上。
以上各种菲林对光的敏感性不同,其敏感度依次排列为:LP-6328Ⅱ型、RSP-3型、SO492型、EKTALNE2000型。其中以国产的LP-6328Ⅱ型最为敏感,因此对暗室的要求也最高。
(三)、显影、定影药水
现在常用药水有以下几种:
国产华光、国产爱比西、国产科艺、德国AGFA、美国Kodak。
以上的排列也是使用效果的排列顺序,以美国Kodak的药水为最佳。而国产药水中以广州科艺生产的效果最好。许多进口菲林需要使用专用配套药水。
(四)、菲林效果的评定
菲林效果的评定有以下四个方面:
1、大面积黑色的密度(或称黑度)
2、反差对比度
3、线条边缘梯度(是否黑白分明)
4、有无沙眼
国产菲林由于反差系数小,所以反差对比不好,并且黑度不够。但当加长显影时间后,黑度够了,但底灰加强,反差不好,线条边缘也不好。也正是由于光晕大,所以没有沙眼。美国Kodak菲林反差好,黑度大,线条边缘黑白分明,但如果光强调节不好,会有沙眼。
其他品种的菲林效果介于国产华光和美国Kodak之间。
(五)、显影控制
显影的控制对菲林的效果是至关重要的。其中以下几个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
1、药水的浓度:新药水的浓度较大,显影时间短,制作菲林效果好.旧药水要求显影时间长,当黑度达到要求后,底灰上升,反差不好.
2、 水温度:药水温度高,显影时间短,反差效果好。但温度太高会造成过显或菲林变形,线条边缘光晕大。
3、显影时间:显影时间的控制对菲林效果有直接的影响,显影时间短,黑度不够;显影时间加长,底灰加重。新药水的显影时间短,旧药水显影时间长。用户必须根据药水的新旧程度调节显影时间。
注意:如药水太旧,则无法通过改变显影时间来控制菲林效果。
新药水的情况下,各种菲林的显影时间如下:
国产华光LP-6328Ⅱ型:60秒
各种进口菲林;15~60秒
(六)、定影的控制
定影时间必须控制在60秒以上。当药水浓度降低时,应适当加长定影时间。当药水过于陈旧时,银粉沉淀会加重底灰,必须更换药水。
(七)、水洗
经定影处理后的菲林,需经大量流水冲洗。如果水洗不充分,菲林干了之后会变色。
(八)、暗房处理中应注意的问题
1、在各处理环节中,必须认真保护菲林药面不被划伤。尤其在菲林未干之前,非常容易划伤。
2、工作菲林不要长时间暴露在安全灯光下,这样会加重底灰。
3、菲林应保持干燥,潮湿的菲林底灰加重。
4、定影药水不要滴入显影药水中。
5、AGFA菲林制作完毕后,略带蓝色,干燥后逐渐变透明;Kodak菲林制作完毕后,带微黄色。

五、特殊问题
(一)、Gerber文件生成焊盘中心孔
在用普通方法处理Gerber文件生成中心孔的时候,存在着两种危险性:
1、 当D码不匹配时,应该有孔的地方没有孔,造成丢孔。
这些问题是由Gerber数据的特性所决定的。除非光绘机所能容纳的D 码是无限制的,否则根本无法达到D码完全匹配,只要D码不匹配,就存在这种危险性。
2、一些不该有孔的Flash,产生中心孔,造成断线。
而在某些CAD软件生成Gerber文件时,会在某种线条两端加上Flash,因此第二种危险性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这两种因素,要准确地生成中心孔必须根据钻孔文件来生成中心孔,用钻孔文件形成圆形中心孔,以此来擦除线路图形,方可生成完全正确的图形。
(二)、AutoCAD设计的PCB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
AutoCAD是一个通用的CAD软件,并不是专业的PCB-CAD软件,因此它无法生成Gerber文件。因此AutoCAD的文件无法直接光绘,必须通过某些CAM软件提供了桥梁转换为Gerber文件。
在AutoCAD中可将文件转换成绘图仪文件,而绘图仪文件为标准格式,可以被很多软件所接受。
1、通过View2001将AutoCAD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
View2001正是这样一个软件,它可以接受HPGL文件格式。由此产生了以下的途径将AutoCAD文件转换Gerber文件:
① AutoCAD中将文件输出生成HPGL文件;
② 在View2001中读入HPGL文件;
③ 在View2001中修改D码,使图形达到满意效果;
④ 在View2001中将文件存盘为Gerber格式并生成D码表。
2、通过PCB Tools将AutoCAD文件转换为Protel文件
① 在AutoCAD中,将文件输出生成HPGL文件:
② 用PCB TOOLS将HPGL文件转换为Protel的PCB文件。
3、通过CAM350将AutoCAD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
① 在AutoCAD中将文件输出为DXF格式;
② 在CAM350中读入DXF格式;
③ 在CAM350中修改有关参数;
④ 在CAM350中将文件输出为Gerber格式。

六、菲林的变形
由于PCB的要求日益提高,精度要求越来越高,对光绘机的定位精度要求也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菲林的变形已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菲林的变形受湿度和温度变化的影响,其中温度变化的影响比温度变化的影响大。当环境变化时,菲林吸收水份迅速彭胀变长;但是当环境回复原状时,菲林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回复原来的尺寸。因此在要求高的工厂,当环境发生变化后要求菲林静置24小时后才能使用。
以下是菲林的变化因数:
湿度变化因数:
其含意是:湿度每变化1℃时菲林变化0.015%。
根据计算660mm长的菲林在湿度变化1℃时,其长度变化0.05mm。
这已远远超过了光绘机的定位精度。
温度变化因数:
其含意是:湿度每变化1℃时菲林变化0.015%。
根据计算660mm长的菲林在湿度变化1℃时,其长度变化0.05mm。

七、Gerber文件
Gerber文件是光绘机专用的标准文件格式。现有274D、274X两种常用格式。
Gerber文件起源于矢量式光绘机,所以具有分立的D码表。
Gerber-274D是由Gerber文件和分立的D码表文件组成的。Gerber文件只描述基本元素的位置,并不描述其形状和大小;而D码表负责描述基本元素的形状和大小。
Gerber-274X将D码表变为内含的,为使用提供极大的便利。
Gerber文件的常用基本元素主要有:Flash、线条、圆弧、轮廓线。
D码的常用形状有:圆形、椭圆、方形、长方形、圆角长方、八角形、自定义形。
Gerber文件可以是多层叠加的,叠加可以是擦除方式,以此来构成复杂的图形。

八、光绘系统的技术指标
(一)、硬件指标
1、定位精度
定位精度指的是绝对对位精度。绝对对位精度是指光绘机所绘菲林的尺寸与绝对尺寸间的误差。如果该误差是线性的,则可通过软件进行调整,这是光绘机决定性的指标。所谓“决定性指标”指的是:如果这一指标无法达到要求,则该光绘机根本无法使用。它直接影响光绘菲林与数控钻的重合度。
定位精度是国产光绘机的难点,正是这一指标影响了国产光绘的品质。所以这一指标是用户选择国产光绘机时的最关键指标。目前进口光绘机的最高指标是0.01mm,国产光绘机的最高指标是0.015mm,而许多国产光绘机还无法达到0.02mm的最低要求。
2、 重复精度
重复精度就是相对对位精度,这是光绘机的关键指标。目前国际最高水平可以达到0.005mm,它将影响光绘菲林的重合度。
3、线宽精度
PCB日益复杂,线条越来越细,对线宽精度的要求越来越高。进口光绘机的线宽精度为0.2mil,国产光绘机的线宽精度为0.4mil。当线宽为4mil时,0.4mil的误差为10%;但当线宽为3mil时,0.4mil的误差就高达13%,这是不能接受的。因此线宽精度这一指标日益重要,今后将成为制约国产光绘机的因素。
4、分辨率
分辨率的单位一般采用过dpi,即在1英寸长度内可以排放多少个点。例如2540dpi,就是在1英寸长度内可以排放2540个点。
分辨率指标影响线条边缘的光滑程度、最小线宽及最小线间距。
分辨率越高线条边缘越光滑。
分辨率越高所能达到的最小线宽及最小线间距则越小。
例如: 1016dpi的光绘机,其最小线宽和最小线间距为0.08mm;
而2540dpi的光绘机,其最小线宽和最小线间距为0.03mm。
5、光学系统的好坏
光学系统的好坏直接影响光绘菲林的光学效果。其影响以下几个方面:
a. 光绘菲林大面积黑色块的黑度;
b. 光绘菲林的反差效果;
c. 线条边缘的黑白变化的锋利度;
d. 最小线间距中间是否清晰。
其检验方法为:
制作一排线条,使其间距为最小线间距。用放大镜观察线间是否有光晕。
特别注意:关于光绘机的硬件指标,用户中普遍存在着误区:认为分辩率是最重要的指标,而定位精度是次要指标。这种理解是极端错误的。
正确的认识为:分辩率不影响定位精度,只影响线条边缘的美观性,是锦上添花。而定位精度影响线路精度与数控钻的对准度,这是光绘机的生命。如果定位精度不高,无法与数控钻对准,则光绘菲林的分辨率再高,线条边缘再光滑,该菲林仍是无法使用。目前国产光绘机的分辨率可以达到5080dpi,甚至8000dpi,但定位精度最高只能达到0.015mm。由于解决这问题存在相当的技术难度,所以有些国产光绘机尚不能达到0.02mm的基本要求。
(二) 软件指标
1、系统可以接受的数据格式
由于Gerber数据是光绘机的标准数据格式,因此作为光绘机必须能接受Gerber数据。
由于目前Protel软件应用相当广泛,有些光绘系统可以直接接受Protel的PCB文件,直接输出。因此是否能直接输出PCB文件也是软件的一项指标。
由于AutoCAD文件不能直接转换为Gerber,因此能否处理AutoCAD文件也是软件的一项指标。
目前在光绘机所能接受的文件格式上,一些用户的认识进入了一个误区:认为光绘机能够直接输出Protel的PCB文件是最重要的,而能否输出Gerber文件则是一种辅助的功能。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
目前所用的PCB-CAD软件种类多达数十种,由于Gerber格式是光绘文件的标准,所以所有的PCB-CAD软件都具有转换为Gerber文件的功能。所以光绘机如果可以输出Gerber文件,就可以输出所有的PCB-CAD软件所设计的文件,这是与国际标准接轨的。
至于Protel的PCB文件直接输出功能,这是近年来系统供应商针对国内操作员的技术水平,提高软件的操作简便性而开发的一项功能。目前国内所有的光绘系统供商都只针对Protel软件开发了这一功能,而并未对其他软件进行开发。由于这项工作要逐一对每一种PCB-CAD软件进行单独的开发,其工作量是相当庞大的。估计将来都不会再进行。
这里存在着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
应该以Gerber输出为主要功能?还是以Protel-PCB输出为主要功能?
结论是很明确的:
如果一个光绘系统不能直接输出Protel的PCB文件,但它具有强大完善的Gerber文件处理功能,这种系统并未损失任何功能。可以说任何PCB-CAD软件的文件都可以输出。这种系统不失为一个好的光绘系统。
如果一个系统具有强大的Protel-PCB文件输出功能但却不具备完善Gerber文件处理功能,结果它在几十种流行的PCB-CAD软件中只能完善地处理其中一种(Protel),而对其他的几十种软件所设计的文件不能很好的处理,这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系统只能称之为Protel输出系统。
更有甚者,甚至将其他软件产生的Gerber文件转换为Protel的PCB文件。然后进行各种拼版等各种处理。这种系统的问题在于:
① 是以Protel为基础,而不是以Gerber为基础,这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导致很多软件都无法输出。
② Gerber文件的精度,远远高于Protel,这样作完全损失了应有的精度。
③ 很多Gerber文件中的描述是Protel所不具备的,这种转换对这些描述是完全无用的,将损失所有这类信息。
④ 针对Gerber文件而设计的各种CAM软件具有强大的功能。而这些CAM并不能处理Protel的PCB文件。上面所说的Protel输出系统将完全舍弃所有的CAM软件,而Protel本身并不具备CAM功能。
以上这些缺损就是我们称这为Protel输出系统,而不称之为光绘系统的原因。
2、是否可以直接读入各种制式的Gerber文件
Gerber文件具有多种公英制式,要求软件可以直接读入所有制式的文件,而无需任何转换。
特别注意:有些软件号称可以接受各种Gerber数据,但并不能直接接受这些数据,而只能接受某种格式的Gerber数据,而其他格式Gerber文件均需经过多次转换方可使用。这表明该软件是有缺陷,并大大影响了工作效率。
3、是否可以直接Gerber-274X文件
Gerber-274X格式因内含D码而具有独特的优势,使用越来越广泛。如光绘机无法直接读入Gerber-274X文件,其使用功效将大打折扣。
4、该软件能够自动读入多少种D码表
由于各种CAD软件所产生的D码表完全不同。用手工输入的方法太慢,而且会产生人为的错误;而且并不是所有用户都可以解读所有的D码表。所以各种不同类型的D码表必须应该自动读入。
5、软件能够容纳多少个D码
由于软件功能不断发展,Gerber文件的D码越来越多。早期的光绘机只有24个D码,而现在已经发展到10000个。D码的容量越大,所能处理的D码表种类越多,所能处理的范围越大。如果D码容量太小,将影响软件的使用。
6、能否处理自定义D码
由于软件不断发展,焊盘种类越来越多,因此自定义(custom)D码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所以能否处理自定义D码也成为一项重要功能。如果无法处理自定义D码,可以说软件功能不全。
7、能否进行光栅填充
传统填充使用矢量填充导致数据超大,软件处理时间长,且填充效果不好。先进的光栅填充数据量小,速度快,填充效果好。此项也是目前软件的必备功能。
8、能否处理多层叠加的文件
由于用户的要求日益提高,多层叠加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此项功能已成为必备功能。
9、软件的处理速度
PCB越来越复杂,文件越来越大,使得软件的光栅化速度成为是软件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对整个系统的效率有较大的影响。
10、软件所能处理文件的数据量
由于CAD软件种类繁多,各种软件所产生的文件,其数据量不尽相同,AutoCAD所产生的Gerber文件通常很大。以前要求处理容量为10M Bytes,而现在要求40~100M Bytes。
11、软件的操作简便性
好的软件系统应该是操作简便的,繁复的操作将降低生产效率。这是与软件功能的多少相矛盾的:软件功能越强,相应操作就越复杂。
综上所述,一个好的光绘系统应有全面平衡而完善的功能。而不能因为某一方面而舍弃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