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问:这两种写法结果一样吗?

楼主(2012-11-14):
问:
(1)always@(posedge clk)
begin
r1<=r0;
r2<=r1;
end
(2)
always@(posedge clk)
r1<=r0;
always@(posedge clk)
r2<=r1;

结果一样吗?
有何区别?

网友:
一样;这就是硬件精髓之所在;

网友:
一样的,always快都是并行处理的所以结果肯定一样

网友:
在早期的综合工具中,第二种写法更利于硬件综合。目前这两种描述方法在综合效率上应该趋近一致,当然从仿真角度看是无任何差别的。

网友:
一样的。编译之后,查看RTL原理图,可以看到生成的电路是相同的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