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Verilog-A写一个带复位信号的D触发器

楼主(2012-11-14):
论坛对verilog-A支持不够啊,想写一个带复位信号的D触发器,但是这个reset信号不知道怎么添加进去或者用什么方式表示出来。求帮助

网友:
D触发器不是可以用Verilog写么,为什么一定要用verilog-a?

网友:
@(V(clk)-vtrans,1)    begin  if(V(rst)>vtrans)   复位   else……
这样可以吗?

网友:
真心觉得用verilog写会速度比较快...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ahdlLib中有d_ff cell,填上reset 信号就好了。
我想是不是可以先把reset 和clk 先与一下,不过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

网友(2013-09-12):
带有使能端怎么写。

网友:
我以前问过的一个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bbs.eetop.cn/thread-35815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