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 IN 导入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2-11-14):
使用icfb 的cdl in,导入时出现错误
171:MM0 OUT IN G Gb nch_25 l=nl w=nw m=1*nf
****SYNTAX ERROR: REAL NUMBER IN LINE 171, AT COLUMN 37, IS SET TO BE 0.0

*** ERROR:THE LENGTH OF THE INPUT LINE OVER 128 CHARS, PLEASE SPLIT IT

如何改正???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
l=nl w=nw m=1*nf
有可能变量nl nw nf没有赋值,可以试着用具体的数据代替nl nw nf

网友:
解决1: 171:MM0 OUT IN G Gb nch_25 l=nl w=nw m=‘1*nf' 此处加单引号即可
解决2:把太长的行分割到下一行: +  xxx xxx xxx x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我把subckt一个一个导入就没这些问题了,把整个cdl导入就有这问题。导入后mos管的size不对,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经常遇到尺寸不对的问题,把instance 名字如m1改一下就对了。目前不会其它办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schematic中把器件的属性窗口打开,找到Instance Name那一栏,改一下。试试看

网友(2013-12-17):
好用吗?我试试后give the info.

网友(2014-09-18):
回复 网友C:

请问devmap要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