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A输出端电阻电容并联接地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2-11-14):
如图,AD5754是16位电压输出DA,VOUTA,VOUTB,VOUTC,VOUTD是四路电压输出端。
请问R8和C16并联后接地起什么作用?
假设VOUTA输出正弦波,电容隔直通交,正弦信号通过C16进入地,那后面的输出端口J3还能有信号么?
在下还没入门,请给指点下

网友:
应该是current DAC, resisitor 应该是50ohm 匹配电阻,电容可能是用来做个filter,滤除 glicth 和带外信号
关键是看DAC带宽多大,电阻电容多大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再请问下匹配电阻是什么作用,该怎样取值?
AD5754输出电压建立时间是10us,压摆率3.5V/us,电压输出范围取0——10V,带宽手册上没找到,该怎么计算输出带宽?
手册上说是电压输出型DA,对电流型DA还是电压型DA不很明白,电压型DA该如何与负载实现阻抗匹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