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Verilog-a如何进行后仿真

楼主(2012-11-14):
小弟试着设计了一个数字控制DC-DC的系统,电路级仿真算是能跑下来了,现在要做后仿画版图,请问如何将verilog-a文件里的内容转化为版图文件?还是说verilog-a文件只能用晶体管级的电路实现后才能画版图进行后仿?求大神指教

网友:
可以转换吗~表示没听说过~

网友:
什么叫verilogA的内容转换为版图? 不搭嘎吧. 直接画了版图然后提取做后仿真就是了

网友:
verilog-A 只是行为级别的模拟,用verilog能综合成标准的数字电路,verilog-A 不行,因为它是针对模拟电路的行为的模拟,不是transistor级别,当然也没有版图不版图的问题了,比如一个matlab,C代码,是不能直接转换为电路的,电路要自己设计。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看来还是得把用verilog-a写出的一些控制模块全部用晶体管来实现后才能画版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