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个hspice瞬态仿真步长的问题

楼主(2012-11-14):
最近用hspice做一个电路的后仿真。
仿真语句为.tran 1ns 1ms ,结果发现其出来的波形时间步长非常小(p秒级),然后仿真得到的电压波形也在(p伏级)波动,跑很长时间才能仿真完几个ns时间,波形文件也比较大。
据说hspice的实际仿真时间步长跟激励信号的变化快慢有关,于是我尝试把所有激励都设置为dc(也就是静态的激励),但仿真结果还是没有改变。
是仿真软件设置问题还是电路问题?有没有兄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请赐教。

网友:
hspice sim time step 會看電路 , 如果是有電感會變很小.
.
你可能可用 gsunt =??
或把内部一些NODE 給INITIAL 電壓方式 不讓它有UNKNOWN 點

你何不使用
.tran  100u  9.5m  1n 1m

前面先跑出粗
或許不夠準但一開始電不穩定時可以,

楼主:
好,我现在回去尝试一下
.tran  100u  9.5m  1n 1m。

这电路我之前后仿是很顺利的,后来做了一些修改,跑起来就非常慢了,p秒级的补偿。

网友:
步长一般是自动选择的, 跟最高工作频率也有关系. 如果出现异常, 可能是收敛不够好. 电压在1e-12波动? 是不是精度太高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后仿文件有问题。

网友(2013-12-18):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能不能详细的说明一下,我的好像也遇到你说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2014-10-06):
请问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能不能详细的说明一下,我的好像也遇到你说的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