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pectre 仿真mixer的方法

楼主(2012-11-14):
现在用cadence 的spectre 工具对mixer进行仿真,从网上搜到一个pss+swept的方法仿真转换增益,但是仿真得的转换增益只有-200多,于是直接改用pss的方法看在某一频点输出信号的频谱,算出的转换增益是-3。各位大神有没有可靠的仿真方法,求指导

网友:
可以搜下mixer workshop,有很详细的步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就是按教程仿的,但不同的方法仿的结果不一样,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就是按其步骤仿的,但两种不同的仿真方法得出的结果不一样,不知道哪个是准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但在中频范围内转换增益只有-200左右。而我直接在一个频点处,输入加一个输入功率,看输出端的输出功率,这样得出的功率增益是0dB左右,这差的也太多了。麻烦大神能用最简单的单平衡混频器写个教程上来吗,最好能附上管子的参数。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
你做的是上变频还是下变频啊(我估计是上变频啊,哈哈)。如果电路没问题的话,估计是testbench出了问题(你的testbench是自己搭的?)你能把你的testbench电路贴出来吗?让版里的猛将们,看看

网友:
MIXER这种电路直接瞬态仿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神。我用的是pss+swept pac的方法进行仿真。下图是参考教程中的仿真电路。

下面是testbench中port的设置。下面这个是射频port的设置
下图是仿真后result中的选项
下图是仿真出来的转换增益,图形很奇怪

上述就是我的仿真电路及testbench的设置,MOS管所有的管子均处于饱和区。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哪一步设置错误,帮小弟指正,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为了写文章还要测试转换增益,线性度,噪声系数等参数,大神若懂得这些仿真的具体方法,请指导小弟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你能把你当时做混频器时的仿真步骤大概写一下吗?我们都学习一下

网友(2017-03-16):
你好,我也在学习混频器,能加下你的QQ号交流一下吗?我的是307078147

网友(2017-11-28):
回复 网友C:

   不需要仿真各性能参数吗

网友(2024-10-18):
pss+pac 和pss+pxf有什么区别呢 求大神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