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三端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2-11-14):
layout时有三端的电阻,即除了普通电阻的两端,还加了个衬底端口,电路提取网表时也有三个端口,但在做LVS提示电路的netlist只有2个端口,听说是要修改电路的netlist?具体该怎么修改?望高手解答

网友:
没有看明白……你不是说了,电路提取网表的时候有三个端口嘛?打开网表看一下,到底是不是三个端口嘛。

网友:
网表是三端的~~
但是LVS验证的时候只能识别2端~~
我也被这个问题纠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表是有三个端口,但是在跑lvs时不识别,不过已经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netlist里面把电阻的第三端改一下就OK了,例如:第三端是VCC,把他改为$SUB=VCC

网友:
电阻的第三端是tub,而衬底是sub?所以你改了,只是能做lvs,但lvs结果没有问题吗?确定可以完全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阻第三端也是SUB啊,是可以完全通过的,你的电阻第三端是tub?你的lvs command file是怎么定义电阻第三端的?

网友:
估计是你没有看明白哦

网友(2015-09-09):
我这样改怎么不行
你们用的什么工艺啊?

网友(2022-12-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请问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没明白,为什么要去改电路的netlist,直接电阻外面套个环,环接衬底电位不就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