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ib库中的slew_derate_from_library这条命令的意思是什么啊?

楼主(2012-11-14):
比如   slew_lower_threshold_pct_fall : 30.0;
         slew_upper_threshold_pct_fall : 70.0;
         slew_lower_threshold_pct_rise : 30.0;
         slew_upper_threshold_pct_rise : 70.0;
         slew_derate_from_library : 0.5;
结合在一起怎么理解????
他们和lib库中的table中的slew的值怎么对应的?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谢谢大家了!

楼主:
比如下列语句,table里面的值怎么和上面的语法相对应。里面是slew time 是30-70 还是10-90的值呢??
pin (OUT) {
max_transition : 1.0;
timing() {
related_pin : "INP1";
timing_sense : negative_unate;
rise_transition(delay_template_3x3) {
index_1 ("0.1, 0.3, 0.7");
index_2 ("0.16, 0.35, 1.43");
values ( \
"0.0417, 0.1337, 0.4680", \
"0.0718, 0.1827, 0.5676", \
"0.1034, 0.2173, 0.6452");
}

网友(2013-01-29):
按我的理解是取30-70,再除以0.5.

网友(2013-09-27):
slew_lower_threshold_pct_rise_10.0

slew_lower_threshold_pct_rise_10.0

30, 70是外插,用来将给出值转换成实际值,t'=t*(70-30)/100

网友(2015-11-12):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图片是从哪篇文章中截出来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16-04-11):
回复 网友B:

  图片的出处。
    Timing Library File_lect05_LIB.pdf (142.3 KB , 下载次数: 497 )

网友(2016-09-28):
针对楼主的提问:
       我们在利用liberate生成库的时候,就需要对上升下降时间进行定义,一般是10%~90%,同时会设置一个实际测量的区间30%~70%,这样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如楼主的截图所示,就是说查找表中的数据是先测30%~70%然后乘以2(或是除以0.5),这个0.5就是(70%-30%)/(90%-10%)算出来的。当然你如果定义0%~100%(即0~1),那就是0.4咯。
        上面这种情况是上升和下降的定义和测量区间都是对称的结果,如果不对称(我的理解是针对上升下降算出来的区间的比值不一样大),就不会有上面的这个小数,库中的其他四个参数就是我们所定义的区间,而不是测量的区间,这和上面是不同的。

网友(2017-05-09):
学习了,我也是到处查STA的资料

网友:
That is what i want

网友(2020-05-19):
楼上的回答很给力

网友(2022-07-27):
学习了,想问一下如何去看.lib文件,重点看哪些信息?

网友(2023-07-19):
学到了学到了,哈哈

网友(2025-04-23):
(0.7-0.3)/0.5 = 0.8,transition计算就是从30%~70%然后外延到10%到90%,0.8就是整个上升的电压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