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018um工艺:如何查看电子和空穴的迁移率

楼主(2012-11-14):
如题,使用tsmc018um工艺。如何查看该工艺下电子和空穴的迁移率。

网友(2013-11-03):
找不到U0

网友(2015-12-23):
一样,求助!

网友(2016-03-05):
去找数据手册

网友:
在工艺手册里面,一般会有,model里面也会写

网友A(2016-05-25):
那工艺文件里给的u0的单位是什么?(cm^2)/(V·s)还是(m^2)/(V·s)?

网友(2021-07-18):
在工艺厂给的PDK中,有个Model,里面有.scs文件,打开之后往下找MOS管的器件名,相应的就有u0

网友B(2021-11-12):
引用 网友A:
那工艺文件里给的u0的单位是什么?(cm^2)/(V·s)还是(m^2)/(V·s)?

你好前辈,请问这个单位是什么,您搞清楚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前辈,请问这个单位是什么,您搞清楚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谢谢您
...

BSIM4的默认单位是m2/(Vs)

网友:
引用 网友C:
BSIM4的默认单位是m2/(Vs)

好的,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