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发帖求助: linux modelsim 10.1c 怎么破解?~

楼主(2012-11-14):
就是在论坛下的那个10.1c了。。请高手指点,多谢了!

楼主:
顶一下。没人知道么?

网友:
MODELSIM 是WINDOWS 下的好用,LINUX 的没有用过

楼主:
到底是现在还没有破解呢,还是到处都是了。大家不惜的理我了?

网友:
Looking for Linux 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CK是什么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Abbreviation of crack

网友:
已经有了,仔细找找

网友(2013-05-29):
参见http://www.cnblogs.com/poiu-elab/archive/2012/11/28/2793559.html

破解步骤:
1.不管是哪种license都要sfk把mgcld和mgls_asynch给打补丁,我打的是modelsim/modeltech/下的,不知道~/mgc下面的是否需要
2.wine生成lincense,我用的是10.1c for windows带的那个mentorkg,生成的只有.dat能通过
3.设置环境变量

如果在bash下就报错,那是环境变量挂了或者modelsim的文件改挂了(用了错误的破解补丁
能进入GUI的话就是license或者sfk的问题

网友(2014-11-21):
同问,还没下下来

网友(2016-11-29):
楼主应该安装完了吧,我也在用,现在安装完了,但是不知道如何进行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