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工艺问题

楼主(2012-11-14):
弱弱问下,OTP 或EFLASH工艺和 CMOS工艺的区别?最好能详细介绍下。

网友(2013-03-17):
OTP 或EFLASH工艺 就是在CMOS工艺上增加OTP Ram或Nor Flash IP,因需要增加浮栅层,因此与普通的CMOS工艺存在较大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没多大差异  就是 gate oxide 处理的次数多点  有几个 gate oxide

网友(2013-09-15):
一般说的flash都是叠栅结构,比正常CMOS工艺多了一层栅介质
而OTP由于所用的cell不同,兼容性也不一样

网友:
一般OTP会多MASK LAYER. EEFLASH更多。

网友(2013-10-22):
回复 楼主:

    我思考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