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干扰(问题解决)

楼主(2012-11-15):
芯片设计时是想用PLL提供主时钟,但现在测试发现PLL不太稳定,做了个FIB,绕过PLL,想用外部时钟给芯片提供主时钟(24.576M),同时芯片还有一个OSCI时钟(300K),用于频率检测,测试时由信号发生器产生的。外部的主时钟是用PFAG产生的,当我要把FPGA产生的时钟靠近芯片时(是靠近芯片,还没有接入到芯片的引脚)居然会让OSCI时钟产生毛刺。当外部主时钟频率减低到几百KHZ时干扰消除。我很奇怪,FPGA产生的24.576M的时钟信号还没接入到芯片的引脚时怎么会对OSCI产生干扰?频率也不高呀!尝试了很多方法想把干扰去掉都没成功。

后来直接用有源晶振来产生24.576M的时钟就OK了,芯片也能正常工作了。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外部主时钟f=24.576M时,对内部300K的OSCI产生干扰;
当外部主时钟f=几百KHZ时,对内部300K的OSCI没有干扰;

我的理解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帮我找几个点子排除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EMI干扰啦,FPGA clock 会产生电磁干扰,osci的PAD抗干扰能力也太差了点。找low transition
FPGA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找low transition FPGA?我后来把普通信号线换成了屏蔽线。还是不行!FPGA产生的频率才24M,应该不会有EMI干扰的。很奇怪呀。解决不了。

网友:
看看FPGA的管脚,是不是可以把Drive Strength降低下来,过强的驱动力,会产生干扰。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的,比如时钟上加noise filter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了施密特触发器的!

网友:
把你的fpga输出pad焊电容,试试不同的容值看对的osci的干扰有没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