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手动添加net的问题

楼主(2012-11-15):
求助

最近要用encounter的手动加线的功能,但是遇到一个问题。

求助,在线的选项中需要添加net的名字,我随便写一个名字如VDD,但是encounter报告错误为非法的名字,但是我写一个vpwr就没有问题。设计中IO label上有VDD的名字,std的PG pin名字有vpwr。

想问问,net的名字命令规则对这个情况如何解释?

网友:
你定义的global net是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vpwr vgnd,难道这个手动加线只能加我的globalnet的名字?
那如果我要加一条随便一个名字的线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网表中没有的net,工具估计不会支持吧

网友:
必须是P/G或者是netlist里面有的net吧
P/G是import design里面填的P/G否则不认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问下,如何在nanoroute中设置,是的走线在拐角的时候都做成同层金属,并且走135度走线

现在的布线结果总是90度,通过via走两层金属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看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 :

在encounter中,使用nanoroute做布线时,在布线需要转折时,工具会做这样的处理,“水平方向用奇数层的金属,垂直方向用偶数层的金属,在连接处用via进行两层间的连接”。

但是我希望在nanoroute做连接时,能够让工具在做布线的转折时,用同层金属,转折角为135°(或者叫45°布线)的方式做连接

想问问encounter在nanoroute的时候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规用法呀,你指的是corener的地方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因为这个130nm的工艺要求在拐角不能有90度的线,需要135度。
我在die的corner处还有电源环,这个电源环用工具生成是在corner处打孔做两层金属布线的,现在也报错了,我只好手画,去做135的线。但是nanoroute的我还不知道怎么设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有专门的pad corner调用么?需要自己画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设计的io都放在的一侧,另外三边没有io,但是加上了seal ring之后没有io的一遍就会有些信号线或者是guard ring会被报critical corner 90degree error。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一下sealring的文档,为了安全起见,chip corner是有所要求的,比如多少um的三角范围内(eg:150um的等腰直角三角形)不准有器件等。
可以改一下layout,规避这个问题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还有个问题,encounter里面,我用ruler,它都是做水平或者垂直的测量,我如果想做45度或者任意一个角度的测量,比如我想测量A点和在其右下方(与水平方向夹角为30度等等)的点B之间的距离,这个ruler要怎么设置?

网友:
EDI支持么?我不清楚,绕线规则一般也不会有45度绕线吧

你要想测,virtuoso中倒是可以

网友:
encounter不是virtuoso,一个是工具基于网格规整走线,一个基于栅格手动画,
1:encounter应该量不了斜线长度。
2:guard ring 边角corner走线是在不行还是脚本在vuituoso画吧,因为corner处的应力问题工艺检查还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EDI  12 有enhance 可以自己设置怎么走, 以前的ruler 也可以设置 成45 135的吧 你看看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