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画版图层的问题(LSW)

楼主(2012-11-15):
画版本选layer时,LSW窗里每层后都有dg,pn,nt什么的。这三种标识是什么意思?用来画什么使用呢?
我好像知道带dg的层是一般常用的,带pn的是打pin的lable使用的,nt的不了解了。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错误。小菜鸟期待大侠的回复指教!谢谢!

网友:
dg=Drawing
pn=Pin
nt=net
画版图一般只需要使用Drawing
使用Diva提取后版图后生成的Extract打开之后,显示的层次的属性是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谢谢!

网友:
不同的PDK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