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rcules star_rcxt 结果问题

楼主(2012-11-15):
在使用hercules star_rcxt,抽取带RC的寄生参数时,如图:

楼主:
在抽取的spf文件中,有类似:MODE<0>:1的几根线。而MODE<0>又是个port的名,在designer做后彷的时候就会找不到MODE<0>这个port。因为这只在抽取带R的时候才会出现,是否跟R有关?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