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ED驱动芯片都会有 Startup Current (启动电流)这项指标,它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

楼主(2012-11-15):
一般LED驱动芯片都会有启动电流这项指标,比如图中的IW3614。。
不知道这个指标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确定它对省电来说几乎毫无意义,比如对于这个10u的启动电流,假使换做210u,电压算作20V(为了好算),每天开关1000次,1万年能省4度电。。。
或者说,这项指标有其他更重要的价值?(当然,除了采购时讨价还价的意义)

网友:
据我理角,start-up是用于电路启动用的,如bandgap电路内部有两个稳态
没有这个小电流驱动,电路不能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楼主:
    指标的确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个指标对于PCB设计者,或者对于LAMP的用户有什么意义?

网友:
最近做LED Driver的挺多哈~~

楼主:
最近做LED Driver的挺多哈~~
引用 网友A:

这块相比其他的比较简单些嘛

网友:
浪涌电流!!

楼主:
浪涌电流!!
引用 网友B:

前辈!!能不能说得详细点?。。。
或者,有哪本专著或者论文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算简单也不算难。过不了1年关于这块的Topology的书籍、资料就会一大堆的,到时候就会跟DC-DC一样,谁都能懂,谁都能做。然后进入红海大家死命拼成本。只不过真正做到精益求精的,还是能把DC-DC做得好的那几家大公司。

网友:
启动电流是一直存在的,空载时其意义非常重要,可以理解为待机功耗!当所有用户都挂在电网上、且静态不工作时,其所耗电量是巨大的!

网友:
start-up是用于电路启动用的

楼主:
那应该是属于另一个指标:静态功耗

网友:
AC/DC轉換電路進入正常運作時需要一個啟動過程,通常由一個簡單RC電路充當IC的電源端給電起動,這個電阻值就是由Start-up current規格來決定一般約在510K~1Meg,值小待機耗電且運作時效率低;此電阻一端接AC端而另一端接到電容(10uF~22uF),電容一端接地.

网友(2015-04-20):
回复 网友C:

   想问一个问题,用电流注入式的启动方式,这个瞬间的启动电流有什么要求么?

网友(2015-07-07):
讓IC起始動作
一旦動作此電路會被切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启动电流是指芯片芯片启动之前所消耗的电流,过了这一刻芯片就开始工作,它的耗电也会发生一个阶跃。实际应用中,启动电流越小越好,可以减小空载功耗。用电阻启动方式来举例说明吧,启动电阻从输入端取电给VDD电容充电,如果芯片消耗的启动电流大,相当于一边充电一边泄放掉了。为了保证一定的容性负载VDD电容是不能取得太小,所以要保证能启机且启动时间(特别在低压)在规格内,启动电流越大启动电阻取值越小才行。从而导致空载功耗大,特别是高压输入时。现在很多芯片直接采用高压管从输入端取电,电流大,远比启动电流大,启动电流大一些也就没多大关系了,待芯片工作后再关闭高压管,节省功耗。但是代价也不低,需要耗费两个引脚,一个是高压管的漏极引脚,另外该引脚旁边需要悬空一个引脚以便满足爬电距离(ACDC)。

弄明白启动过程,电流够还是不够,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判断便可。方案不同做法就不同,所有设计都应实事求是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12年的帖子,估计你应该弄明白了,没明白的话请看上贴。

网友(2015-08-21):
Buck-Boost LED Driver

网友:
spec里面没有解析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