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环上地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2-11-15):
我们PAD环上的两地线之间接入了个这样子的二极管环:

---|>|---
|           |
---|<|---

量二极管首尾相接成一个环。

这样使用是出于什么目的呢?跟直接金属连接有什么不同?跟用电阻连接呢?

网友:
是电源ESD保护常用的一种连接,
将不同域的电源轨用二极管关联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在我看起来,两个方向的二极管都有,那么无论哪边电压高,只要高过开启电压这个很小的值,就总有二极管是导通的。

不明白为什么不用线直接相连呢?

网友:
如果是同电位的地之间的话,一则用来ESD保护,二则用来隔离
两者之间的cross talk(analog中常用手法,地分离),
如果用金属直接连接,那么既无保护也无隔离效果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牛解答~

网友:
差不多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