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问大侠们,仿真时候LVDS TX的负载接什么啊?怎么等效那个传输线啊?

楼主(2012-11-15):
想问问大侠们,仿真时候LVDS TX的负载接什么啊?怎么等效那个传输线啊?

楼主:
有没有人回答啊?是不是需要要电感,电容搭模型啊,那么如果是10米的传输线,怎么搭啊?能不能给个你们曾经用过的方针模型啊?

网友:
库里有传输线器件

楼主:
非常谢谢你的回答,不过还是不知道怎么用。
需要填写很多参数,有没有例子啊?
像Progation velocity normalize, loss conductance per unit length,loss resitance perunit length etc.
以前没用过,现在第一次接触,就怕搞错啊!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有个例子吗,从来没有接触过传输线,不懂应该等效为啥,所以库里的参数不知道怎么填。

网友(2012-12-17):
有人帮着回答吗?同样疑惑中。

网友:
同样的,我以前用过,但是有段时间不用了,如果按现在的状态只是随便说说,对lz也许是误导。器件在手册里都有具体说明,你说的这些名词也是通用的,找本传输线的书都有讲,所以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lz自己按图索骥,充实细节。

网友:
如果做传输线 那些常见概念要理解的

网友(2013-03-25):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有没有资料共享一下呀

网友(2017-08-04):
可以问一下有经验的人,自己搭一个RLC的微带线模型充当传输线的模型,添加的RLC串得越多表示PCB走线越长,主要是具体的值不是很好取。这样的方法可以稍微模拟一下真是负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