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关于时钟约束问题!

楼主(2012-11-15):
XILINX的工程,有一组AD数据和AD输出的随路时钟,时钟200M,数据是DDR模式,时钟和数据相差1ns。在约束这组源同步数据时用ISE自带的约束编辑器中产生的约束如下:
TIMEGRP "AD12_D" OFFSET = IN 1 ns VALID 2.5 ns BEFORE "AD1_CLKOUTP" RISING;
TIMEGRP "AD12_D" OFFSET = IN 1 ns VALID 2.5 ns BEFORE "AD1_CLKOUTP" FALLING;
但是在编译后报时序错误,说数据建立时间错误。发现数据时钟的延时在FPGA内都超过了采样有效窗口,请问该如何描述约束
      Data Path Delay:      5.969ns (Levels of Logic = 1)    Clock Path Delay:     2.241ns (Levels of Logic = 1)

网友:
看是否信号放进IOB了呢

楼主:
信号和时钟都是差分的,都先要进个IBUFDS,延迟太大了时钟只有错开一个周期采下一个数据,请问这该如何用约束表达?

网友:
例化Xilinx的IDDR去采,自己直接写的用寄存器采的,放不到IOB里面,就会出现数据时钟delay太大。 至于你说的错开一个时钟周期采下一个数据,,,,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约束。。。

网友:
一般差分信号都先进iddr做下buffer,尤其是AD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这种约束,如果真的要调节,clk过iodelay去调相,或者上mmcm。如果数据上iddr,还有这个问题,那只能说明这个片子本身就太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