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DL designer能不能加chipscope

楼主(2012-11-15):
看别人用hdl designer 感觉很好用,但只能生成网表在ise里用,这样是不是不能加chipscope了?这样调试多麻烦啊,不能接受!有没有人在HDL designer加过chipscope?请问怎么操作?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别这么使用。
每个工具都有自己的特点,要尽量使用各自工具最擅长的部分。

楼主:
理论上怎么加?
    如果不能用chipscope,那宁愿不用hdldesigner。

楼主:
看来用HDL designer的人不多啊!

网友:
是不是和synplify类似的工具?如果是的话,对照使用QUARTUS的经验,可以在ISE的IP核中找到chipscope对应的模块,然后做相应设置,再插入到设计中即可,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