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

楼主(2012-11-15):
为什么power PAD 和corner PAD 应该在APR工具加,IO PAD应该在DC之前加?POWER PAD指芯片的供电引脚,那么什么是corner PAD?有什么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power PAD 和corner PAD 应该在APR工具加,IO PAD应该在DC之前加?
——io pad需要考虑时序,所以在dc优化时要算这个pad的延迟。

    POWER PAD指芯片的供电引脚,那么什么是corner PAD?有什么作用?
——corner PAD主要是将相邻两边的PAD RING在corner处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设计由于是模数混合IC,数字部分是由APR产生版图,在数字版图里只对PIN进行了摆放(数字版图有的pin是直接作为芯片的输入输出端口,有的是与模拟模块连接),PAD和IO cell都是在virtuoso里由画版图人员完成的,因此在APR时没有用到IO.lef io.lib等库。也就是说我没有考虑IO延时,那这该怎么办?是不是用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来代替了IO cell的timing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能让模拟设计人员给提个库。便于你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