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用的编译器是怎么处理LDR伪指令的?

楼主(2012-11-15):
比如 LDR R0,=#12345678H

假设编译器发现该立即数不能通过8位立即数循环移位得到,那么下一步如何做?

编译怎么做的?CPU内核操作有什么特殊操作吗?

网友:
一般会在code区里定义一个word,里面存放这个立即数,然后使用LDR  R0 [code区地址]这条指令来生成这个立即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这个code地址应该只有编译器才知道了, 我做了一种处理,你觉得怎样.

       cond 中的  NV 条件 改为 NI(next is  Imm32)  指示下一条指令为32位立即数.比如

00000100H  :MOVNI  R0                   IF                  ID(sel_off=1&if_vld)     EX(从ROM口中读32位立即数)
00000104H  :12345678H                                      IF                               ID(被关闭了,sel_off=0)        EX因为ID被关闭,所以不执行

这样用三级流水,只要处理好ID 译码,就能透明的使用32位立即数,当然 一句 MOV R0,12345678H被拆成两句. 但不对后面的语句有任何影响

网友:
从rom口读当然没问题,这个改改RTL代码即可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追问:  Code区指的是ROM中的一块区吧,LDR不是读写RAM的吗?
如果Code区是RAM中的一块,那编译器是写不进不去的.

难道是这样, 编译器先写入ROM中,然后处理器执行指令前 把 ROM里的程序拷贝到RAM中, 代码和数据共存在一块RAM里?
或者是把ROM中的程序放到 ICACHE里,RAM中的数据放到DCACHE里?

大神,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是这样的。所有的数据统一编址,从rom_en/rom_addr固然可以访问所有4GB(32位总线对应的地址),从ram_cen也可以访问这些。因此一些常数放在ROM区,也就是0x0开始的地址段内,那么ram_cen只需要把读地址设为0x00??即可访问code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又来了,大神的这种做法很明显是把 ROM和RAM分为两条总线同时进行吧.看来要统一起来必须得用CACH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