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VT中的P

楼主(2012-11-15):
在一些文档中PVT指的是process  比如45nm  28nm等,但是在一些书上指的是FF  SS  TT,有点迷惑,求解

网友:
这里的PVT中P一般是一般是工艺参数mos管的ff ss tt fnsp fpsn 等工艺参数变化如

参杂浓度 栅氧厚度

、阈值电压、饱和电流、静态电流等值得变化,当然也与45nm 28nm制程有关系也没错,不同的工艺则会表现不同的PCM,

网友:
我理解的P就是一个工艺参数的稳定性吧,typical的一般都是1,标准嘛。
WC的差一点P会小一点,BC的好一点P会大一点。
只是用来指示你的库和标准情况下的一个差异吧。
至于P的取值和延迟有关系么?高手解答一下吧。

网友(2013-01-05):
稍微补充点。Process变量是什么呢?不像温度,电压这些物理量,process不是一个可以计量的量。它是为了达到数字化特性描述和验证的目的slow, typical或fast process中的一个。
What is the Process Variable?
Unlike temperate and voltage which are physical quantities, the process is not a quantifiable quantity. It is likely to be one of slow, typical or fast processes for the purposes of digital characterization and verificai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