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2010怎么安装?

楼主(2012-11-15):
RT 求助大神

网友:
使用虚拟机安装 Sentaurus 图文说明
1 / 7 Edit by ETHAN qq 543414963
使用虚拟机安装Sentaurus 图文说明 一、准备文件: 1、sentaurus 主程序 sentaurus_vD_2010.03_common sentaurus_vD_2010.03_linux 2、Synopsys Installer 我安装的是Synopsys Installer 2.0,软件的安装程序 3、SCL(用于注册软件的程序) scl_v10.9.3_common.tar scl_v10.9.3_linux.tar 4、License生成文件 EFA LicGen 0.4b Synopsys SSS Feature Keygen 二、开始安装主程序 1、在linux的用户目录下建了~/sentaurus,STDB两个文件夹,在sentaurus文件夹下面建立如下目录结构,仅供参考以及便于后面的说明 ~/sentaurus /| ---- installer| ---- scl| ---- license| ---- sentaurus
2、将Synopsys Installer复制到相应的installer文件下,不需要安装,直接放到这个位置即可; 3、进入installer目录,运行setup.sh,安装SCL程序,首先选择SCL的安装位置:
使用虚拟机安装 Sentaurus 图文说明
2 / 7 Edit by ETHAN qq 543414963
选择安装的文件夹来源:
中间过程,有时候有提示如下,选择no 继续安装:
4、同样方法安装sentaurus的主程序,注意每次安装完一个文件,退出安装向导,重新运行一下setup.sh。
使用虚拟机安装 Sentaurus 图文说明
3 / 7 Edit by ETHAN qq 543414963
三、生成license文件 1、获得系统的hostid,运行如下命令: [lhl@localhost ~]$ /home/lhl/sentaurus/SCL/linux/bin/lmhostid lmhostid - Copyright (c) 1989-2006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FLEXlm host ID of this machine is "000c297056b3" 2、运行EFA LicGen 0.4b目录下的LicGen,Open打开Synopsy.lpd,选择custom,将前面获得的hostid复制到后面的方框中,选择Use Daemon
将生成的文件保存为synopsys.dat。
使用虚拟机安装 Sentaurus 图文说明
4 / 7 Edit by ETHAN qq 543414963
3、将synopsys.dat 拷到Synopsys SSS Feature Keygen 目录里,在windows 界面下,使用cmd 进入键入:sssverify synopsys.dat 得到SECRET DATA.
4、运行Synopsys SSS Feature Keygen目录下的KeyGen.exe。
使用虚拟机安装 Sentaurus 图文说明
5 / 7 Edit by ETHAN qq 543414963
点击generate即可在程序目录下生成一个license.dat。 5、将license.dat文件中的 FEATURE SSS snpslmd 1.0 31-dec-2020 uncounted 8D3D00568403FB5D05E6 \ VENDOR_STRING="69656 d1d88 34cc3 36d92 e9f0a 04587 634bd 6366c \ 96b0f e71" HOSTID=000c297056b3 ISSUER="Team ZWT 2006" \ NOTICE="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PLEASE DO NOT DELETE THIS \ SSS KEY]" SN=RK:1978-0:001224:0 START=1-jan-2006
这部分复制到最先的synopsys.dat 文件中覆盖其相应内容。 并在Linux下使用uname-a,获得主机的localhost,修改synopsys.dat第一行的SERVER后的主机名:
最终的synopsys.dat 内容如下:
使用虚拟机安装 Sentaurus 图文说明
6 / 7 Edit by ETHAN qq 543414963
把synopsys.dat放到license文件夹下面,并重命名为license.dat。 6、验证license是否有效,运行如下命令 /home/lhl/sentaurus/SCL/linux/bin/sssverify /home/lhl/sentaurus/licenses/license.dat 出现如下提示,license即通过了,如果无效的话,检查上面步骤是否有误。
四、修改环境变量并激活程序 1、使用命令:gedit ~/.bashrc 打开环境变量文件,在文件末尾加上如下命令,红色的是需要修改的地方 # Synopsys sentaurus2010 license ###################################################### SEN_HOME=/home/lhl/sentaurus/sentaurus/bin export PATH=$PATHSEN_HOME SCL_HOME=/home/lhl/sentaurus/SCL/linux/bin export PATH=$PATHSCL_HOME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LM_LICENSE_FILE=/home/lhl/sentaurus/licenses/license.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
alias lmli3="/home/lhl/sentaurus/SCL/linux/bin/lmgrd -c
使用虚拟机安装 Sentaurus 图文说明
7 / 7 Edit by ETHAN qq 543414963
/home/lhl/sentaurus/licenses/license.dat -l ~/syn_ST_lic.log" STDB=/home/lhl/STDB export STDB alias st=/home/lhl/sentaurus/sentaurus/bin/GENESISe ###################################################### 五、设置完后重启linux 在终端运行lmli3启动license, 在 /home/你的用户名/ 目录下的syn_lic.log文件会记录license启动的情况。如果没有任何提示,继续运行命令:st,即可进入sentaurus的界面

网友:
这个我按照这个妆的 不过license不能yong。。。。

网友:
按照教程安装  当时license不正确

网友(2013-01-09):
按说明来就行啊!

网友(2016-04-07):
回复 网友A:
我按照教程安装,装好之后tecplot sv用不了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