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delsim版本的问题

楼主(2012-11-15):
不知道modelsim应该用什么版本,是6.x还是10.x,有什么区别啊,另外questasim又有多大区别,请大侠指教下。

网友:
建议到mentor的网站上看看。权威

网友:
看看你需要什么功能吧一般的学习modelsim6.6d,或者10.0都可以的,要是做产品的话最好去买正版的

网友:
都行 你根本用不到所有feature

网友:
工具版本无所谓,对于一般的开发来说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