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2-11-15):
请问在一个运放的输出处有一个二极管链接的NMOS管,这个NMOS是什么作用?难得不会减小运放的增益吗?谢谢!

楼主:
难道没人帮忙解答一下嘛?   多谢~~~

网友:
NMOS的gate端是否接地?如果是,NMOS与二極管就是充當ESD保護电路.

楼主:
gate没有接地,gate和drain接 到一起,接在运放的输出

网友:
那豈不就是構成clampping high電路,當運放輸出達 Vd(diode forward voltage,約0.7)+Vth(NMOS threshold voltage)後被箝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多谢!好要多多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