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usr6+ius8.2+mmsim10.1,ADE AMS无法混合仿真,环境变量怎么设置

楼主(2012-11-15):
文件如下,在跑ADE AMS的时候明显无法条用mmsim10.1,出现无法识别一些电阻模型的现象;请大虾们支招啊!多谢了。是跟先后顺序有关系么?
# .bashrc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 IC5141
export CDSDIR=/home/eda/ic5141
export CDSHOME=/home/eda/ic5141

export CDS_ROOT=$CDSDIR
export CDS_INST_DIR=$CDSDIR
export CDS_INSTALL_DIR=$CDSDIR/tools/dfII

export PATH=$CDS_INST_DIR/tools/binCDS_INST_DIR/tools/dfII/binPATH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IUS92
export IUS_HOME=/home/eda/IUS92
export AMSHOME=/home/eda/IUS92
export PATH=$AMSHOME/tools/dfII/binAMSHOME/tools/bin:$PATH
export PATH=$CDSHOME/tools/bin:$CDSHOME/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IUS_HOME/tools.lnx86/bin:$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IUS_HOME/license/license.dat

# MMSIM
export MMSIM_HOME=/home/eda/mmsim10.1
export MMSIM_INST_DIR=/home/eda/mmsim10.1

# PATH for using mmsim10.1, instead of using old IC5141_version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dfII/bin:$MMSIM_ROOT/tools/bin:$MMSIM_ROOT/tools:$CDS_ROOT/tools/dfII/bin:$CDS_ROOT/tools/bin:$CDS_INSTALL_DIR/bin:$PATH
export CDS_LIC_FILE=$MMSIM_INST_DIR/share/license/license.dat:$CDS_INST_DIR/share/license/license.dat

楼主:
单单跑specture是可以调用到mmsim10.1工具进行仿真的,无误。但是用到ams specture就不行了,估计是调用到ius了。怎么玩??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用过ams混仿真过,不太清楚。不过看你的bashrc,好些地方写的很罗嗦啊。比如IC5141的环境变量写一次就可以了,你写了3次。呵呵。

网友:
你需要破解tools/spectre下的libspectre_sh.so (包括aps),如果用到ultrasim,你应该破解libUltrasim.so,如果调用64bit,你需要破解相应64bit/下的文件,不算太容易,但是有耐心的话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2013-02-19):
你确认你跑一般仿真的时候调的是MM$IM10.1而不是ic51自带的$pectre?
一般都是把MM$IM的变量写在IC£b变量前面。

网友(2013-03-21):
MMSIM PATH 设置放到最前面!

网友(2013-05-02):
回复 楼主:

    单纯模拟仿真,使用mmsim中的spectre。如果是AMS则使用IUS中的spectre,所以如果你目的是一个混合仿真,那根本就和mmsim没有任何关系。你需要一个更新版本的spectre识别模型,就需要更新到最新的ius版本。

楼主(2013-06-28):
回复 楼主:

   早就解决了,忘记来更新回复了。后来的做法是修改了IC5141USR6的版本至IC5141ISR151,就好了.

网友:
Thank you for the sharing

网友(2014-05-08):
回复 楼主:

   5141.151的版本在使用中check整体电路的时候会自动退出,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2014-07-22):
能分享下151版本吗

网友(2014-09-03):
A nice installation guide

http://bbs.eetop.cn/thread-315210-1-1.html

网友(2016-04-07):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verilogams多电压域如何设置呢?

网友:
就这个,那么低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