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日一题1115

楼主(2012-11-15):
1. 预处理器标识#error的目的是什么?
2. 关键字volatile有什么含意?并给出三个不同的例子。
3. What is the principal advantage of Gray Code over straight (conventional) binary?
    Gray code编码比二进制编码有什么优势?

欢迎大家积极讨论,答案稍后揭晓,参与回答者奖励一定信元。
==========================================
1、#error 停止编译并产生错误信息
2、一个定义为volatile的变量是说这变量可能会被意想不到地改变,这样,编译器就不会去假设这个变量的值了。精确地说就是,优化器在用到这个变量时必须每次都小心地重新读取这个变量的值,而不是使用保存在寄存器里的备份。下面是volatile变量的几个例子:
  ①并行设备的硬件寄存器(如:状态寄存器)
  ②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中会访问到的非自动变量(Non-automatic variables)
  ③多线程应用中被几个任务共享的变量
3、不会同时翻转,带来的好处:
  1-时序上消除毛刺,在异步交互中使用
  2-功耗上,同时翻转的小,减少动态功耗
  3-对PAD设计来说,减少计算SSO时同时翻转数,降低对PG pad要求
  4-对总线布线来说,不同时翻转,抑制串扰更容易,时序易达到

网友:
#error      停止编译并显示错误信息

网友:
3. What is the principal advantage of Gray Code over straight (conventional) binary?
    Gray code编码比二进制编码有什么优势?

格雷码的特点是每次只有一位变化,这样的出错几率最少。

网友:
格雷码每次只变一bit,多bits直接跨时钟域,用格雷码不容易出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3.格雷码每次只有一个bit翻转。常用于异步fifo的读写指针。跨时钟域的时候没有converge的问题。

网友:
转:
The advantage of the Gray code over pure binary numbers is that a number in
Gray code changes by one bit as it proceeds from one number to the next.
To obtain a different Gray code, one can start with any bit combination and proceed
to obtain the next bit combination by changing only one bit from 0 to 1 or 1 to 0
in any desired random fashion, as long as two numbers do not have identical code
assignments. The Gray code is also known as reflected code.
Since gray code is a unit distance code, every next value differs from previous in
one bit position, will result in a maximum of a single bit error/transition. For example
if the counter changes from “1010” to “1011”, the sampling logic will either
read “1010” (old value) or “1011” (new incremented value) but no other value.

网友:
每日一题好有意义呀!

网友:
参考网上答案供大家学习
        ->1.强迫编译程序停止编译;
        ->2.一个定义为volatile的变量是说这变量可能会被意想不到地改变,这样,编译器就不会去假设这个变量的值了。精确地说就是,优化器在用到这个变量时必须每次都小心地重新读取这个变量的值,而不是使用保存在寄存器里的备份。
下面是volatile变量的几个例子:
1)并行设备的硬件寄存器(如:状态寄存器)
2)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中会访问到的非自动变量(Non-automatic variables)
3)多线程应用中被几个任务共享的变量
    ->3.格雷码所有相邻整数在它们的数字表示中只有一个数字不同。它在任意两个相邻的数之间转换时,只有一个数位发生变化。它大大地减少了由一个状态到下一个状态时逻辑的混淆。

网友:
格雷编码是不是也叫独热编码呀,它的编码优势在于只改变一位去编码,出错率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又学习到了,每天一题,每天学多一样!~

网友:
每天一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