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如何对SRAM进行读写操作?

楼主(2012-11-15):
对于MSP430F2618的SRAM,如何进行读写操作?
能否提供相关的示例程序?

楼主:
如果你是用C语言,定义数据变量然后给数据变量赋值就是对SRAM操作。

例如:

int a = 10;

其中 a就被定义在SARM区域。

如果你想对变量进行定位,可以在定义后面加上@[ADDR]

例如:

  int a@[0x2000];

这样就把变量a定义在0x2000这个地址了。注意,在绝对定位时,需要先查看MCU的memory map,防止定义到了非法区域。

如果你是用的汇编,可以直接用mov的间接寻址操作.

MOV @R, y

例如你要写个数据0x10到0x2000,

汇编如下:

MOV #0x10,R1

MOV #0x2000,R2

MOV R1,@R2

在实际编程中,你不需要去考虑SRAM的太多问题,因为SRM的操作和其他MEMORY不一样,不需要用户操作存储器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