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GDS和LEF文件创建Milkyway库所遇到的问题,望高手进来帮我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2012-11-15):
最近做完综合,下手PR,用ICC,首先第一步建库就出了问题,折腾了N多天几近崩溃,就几个问题想高手们请教下!

我用TSMC025工艺,工艺库提供了GDS,LEF,TF等文件,我先用Milkyway工具创建mw_lib,先读入TF文件,产生几个lib文件,然后读入GDS文件,产生CEL view,但是第三步读入LEF出问题了,读不进去,说是没有specify LEF,怎么解决呢?

其次是我前面导入GDS的时候,cell-type definition file 和 layer mapping file都没管,cell-type definition file是默认的一个文件,具体是啥忘了,第二个没加,这里有问题吗?

网友:
1、GDS或者LEF都可以通过Astro/Milkyway生成FRAM数据,要么GDS,要么LEF
2、cell-type definition file 不定义的话对ICC认cell type有影响,这个必须要
3、maping就是GDS的layermap和Astro的layermap的一个映射,没有的话自己写一个,
主要定义金属、text、prBoundary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到一个map文件,名字叫做gdsInLayer.map,里面内容大致如下:
;;
;; $Id: gds2InLayer.map,v 1.4 2004/04/21 23:00:17 vikas Exp $
;;
;Avanti!Layer GDS2Layer[:GDS2DataType]
  2    2     ; N-Well                Converts GDS2 layer   2    to Avant! layer   2
  3    3     ; Diff                  Converts GDS2 layer   3    to Avant! layer   3
  4    4     ; OD2 -- thick gate     Converts GDS2 layer   4    to Avant! layer   4
这个是所要求的map文件吗?或者所要的map文件可以照这样子修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B:
建mw lib不是简单的事情,新手建议用fab提供的库来,

对于macro,只要read_lef就可以了, 通过gds 到fram view的流程很复杂,

网友:
一般都不会用GDS啦,这样你的设计导入的数据量就特别大啦,lef文件目的就是减少数据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GDS导入后生成了CEL view ,用LEF导入后生成了FRAm view,那么LM view还需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Astro建库,有了CEL 和FRAM,(但是这一步中我没添加layer mapping file,貌似从导入GDS和导入LEF的时候都用到了layer mapping file,所以这一步也想问问您,不加这个文件是不是有问题呢),然后转向ICC,在ICC重连接一下db文件,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2013-10-11):
回复 网友B:

    请问,关于macro的lef导出milkyway,一定要指定map文件么??

网友(2014-05-07):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GDS如何转成CEL View?刚开始学 可是库里没提供CEL View,只有GDS2.

网友(2018-03-16):
感謝分享  大堆   感恩  thx

网友D(2019-01-17):
回复 楼主:

    我用lef文件在astro中生成的fram没有问题,但是cell不对,想请教一下,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网友(2020-09-15):
那个cell type definition file在哪有啊 有没有样例给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CEL不是用GDS2导入生成的吗

网友(2024-10-23):
引用 网友B:
建mw lib不是简单的事情,新手建议用fab提供的库来,

对于macro,只要read_lef就可以了, 通过gds 到fram  ...

这个脚本怎么运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