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关于MSP430系列单片机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2-11-15):
我们拟选用430系列单片机做一个两路电压信号的检测系统,设计唯一的要求是电路具有极低的功耗。请问(1)如果430系列单片机以一定的采样率3200sps连续工作,若要求系统具有低功耗,选择具体单片机型号时主要看哪个技术指标?(2)有没有单片机功耗的理论计算公式?(3)如何在430系列低功耗单片机运行时实测它的功率消耗 ?谢谢!

楼主:
系统的低功耗设计与硬件软件都是有很大的关系。

1)推荐使用2xx或者5xx/6xx的MSP430,但是大部分的430功耗都比较低。同时,金刚狼FR5xx的MSP430功耗是现在做的最好的,因为采用FRAM取代FLASH作为系统的代码存储空间。

2)没有理论计算公式,有时候理论在实际中不好使的。。而且,这个也没什么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