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请教,msp430系列单片机的功耗应该怎么测?

楼主(2012-11-15):
请教鸵鸟,若想知道一块以430mcu为核心的硬件电路板所消耗的功率,应该用什么样的准确度等级的测量工具和遵循什么样的步骤去测量?对于一个每秒3200个采样点的数据采集系统而言,这种测量方法能区分出运行功率和待机或者休眠功率吗?
此外,430MCU选型时常常看到“以MSP430F42x基本功耗为例,Active:400uA/MHz;    LPM0:100uA;   LPM1:50uA;  LPM2:7uA;   LPM3:1uA  ;  LPM4:0.1uA”这样的技术指标,用什么计算公式能够得到以瓦特为单位的有功功耗啊?
此外,若还没有进行程序的开发,不知道程序代码容量的大小,在430MCU选型时该怎么办?
若能给出功耗检测方面Ti的技术文献最好,谢谢!

楼主:
您好!

因为运行和休眠时的功耗是差很多倍的,没有什么量化的工具,去测试功耗。我一般是用万用表测电流,但是也是只能得一个大概的值。

TI后续会推出(不确认现在推出了没有)一个可以在CCS或者IAR中直观显示电流的一个新的JTAG工具。

瓦特的话,就是电流乘以电压了。因为电池的容量的单位是毫安时,所以功耗以电流作为单位是有意义的。

可以先根据系统需求选择一个系列的MSP430,然后再大概估计代码大小。实在没法估计的话,就选择这个系列中存储空间最大的,开发完成后,再根据实际代码大小选择这个系列中相应的片子。因为都是引脚兼容的。

我没有见过功耗检测的应用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