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MSP430f5418A的IO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2-11-15):
使用5418A做电源控制,IO输出高电平时输出以下波形,百思不得其解,请问各位有何见解。
使用外部时钟或内部时钟时都会出现,外围电路只有供电和JTAG,以及必要的IO引脚。
另求一份5418A的原理图做参考,谢谢!

楼主:
个人感觉是看门狗复位MCU导致,请仔细检查代码;

否则请仔细测量电源是否也有同样的毛刺;

楼主:
这个脉冲的频率是多少?能否提供测试程序?

有可能是看门狗复位造成的,MSP430 PUC复位后,引脚PXDIR为0x00,为输入,高阻态,示波器测量为低电平。程序运行到 PXDIR |= BITX; PXOUT |= BITX; 后,IO设为输出,高电平。所以会有这种状态。

楼主:
这个波形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只有一个单个脉冲?

可以参考MSP430F5438A的开发板原理图

楼主:
应该检查一下外部电路是否存在拉电流的器件存在

楼主:
补充一下,今日进行了进一步的测试

1.上电之后手动复位5418A,现象依旧。

2.从新使用一光板PCB,只焊接5418A,用其他板卡的3.3V飞线至此PCB上,现象依旧,排除电源问题。

3.IAR环境下,内部拉高IO,以及增强IO带负载驱动能力,现象依旧。

4.IAR环境下,JTAG单步或全速执行程序(只有置IO为输出,输出高电平),此时IO输出正常,拔掉仿真器,输出依然正常,但手动复位或者从新上电,IO输出又不正常。

楼主:
检查硬件电路,以及代码,发现确实是看门狗部分出现问题

网友(2013-07-17):
看来看门狗也是需要多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