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ative mos 一般用在那邊

楼主(2012-11-16):
native mos 一般用在那邊  ?

有一說 一般 low volt 如 vth=0.75
native = 0.2v  或更低 .
但是有些家  native 只有 nmos vth變低

那大家 都拿 native mos 做何用?
還有 native mos size 會比一般大嗎?

native mos 有何缺點 ?

再來 thick oxide 如 40v gate oxide都很厚下 vth 又很高
除非 dmos 換ldnmos  但是 ldnmos 是 thin oxide 下低壓 低vgs
那為何 thick oxide mos無法做到 native mos ?

就是 vgs 可耐高壓  但 又 vth 低 ..
會如此須要是 有些 gate driver  須要 wide range vcc .
5V  跟本不夠 高   得拉大 mos w ..

网友(2013-05-22):
native 主要优点:1,用做MOS电容,比较稳定,不像一般MOS工作在亚阈值区时,电容很小。
                 2,用在LDO源跟随时,有效降低drop
                           3,由于不需要额外压降,在低压应用中,提高PSRR
                          4,做在外延层上,不需要额外掩膜版。
           缺点:1,由于是Nmos,阈值接近为0,所以不好关断,有时可能产生漏电。
                 2,做在外延上,一致性不太好。
                 3,最小尺寸可能比普通管大。
                 4,不好做开关。

楼主:
native 主要优点:1,用做MOS电容,比较稳定,不像一般MOS工作在亚阈值区时,电容很小。
                 2,用在LDO源跟随时,有效降低drop
                           3,由于不需要额外压降,在低压应用中,提高PSRR
                          4,做在外延层上,不需要额外掩膜版。
           缺点:1,由于是Nmos,阈值接近为0,所以不好关断,有时可能产生漏电。
                 2,做在外延上,一致性不太好。
                 3,最小尺寸可能比普通管大。
                 4,不好做开关。
引用 网友A:

先前聽說  RF design 會拿 low Vth mos  使用.
but native mos  size 很大

在外延层上,不需要额外掩膜版。
=> 是說 epitaxial layer 不須要多 mask  ?
不懂, 要調 mos vth 應該 PROCESS 會調
有看過 native mos  Nmos vth 變低, 但是 pmos 絕對值變更大
  就是只有 native nmos 能拿來使用 , WHY ?

网友:
回复 楼主:

    native管其实就是做在epi(就是P-)上的nmos。
有些工艺有LVT管,但是,需要多一层MASK来处理。

网友:
学习了,从来没用过native MOS

楼主(2013-09-14):
who have 0.5um process native nmos , pmos

40v high Volt mode 可以有 low vth  , thick oxide ?

网友:
帮助顶一下

网友B(2014-02-28):
native mos 还适合应用在低静态功耗基准中

网友(2018-12-07):
我想问,1,耗尽型就是0阈值管?
2,40V BCD工艺中,高压管能作耗尽型管?
望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常情况下native只有NMOS,是nmos不做在pwell里面,所以不需要增加光罩。
   我接触到比较常见的用途是用在类似于charge pump电路,因为vt接近0,所以吃掉的电压比较少。

网友(2020-12-08):
学习了,没用过native

网友C(2023-11-07):
引用 网友B:
native mos 还适合应用在低静态功耗基准中

能发个论文或资料吗,最近在看native管子,没找到什么资料

谢谢!

网友(2025-03-04):
引用 网友C:
能发个论文或资料吗,最近在看native管子,没找到什么资料

谢谢!

你好,有找到吗  最近是想探索一下,但参考的文献资料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