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人用過 x fab 700V Ultra-High-Voltage (UHV)

楼主(2012-11-16):
700V Ultra-High-Voltage (UHV)

X-FAB Offers Lowest Mask Count 700V CMOS Process in 0.35 Micrometer for Consumer-Based Power Conversion and Control Applications

=> 有人用過這家 X FAB 嗎 ?

uhv 除 tsmc   umc  vanguard  mxic  nuvoton  還有那些家有??

tsmc 應該可靠度高些吧 .

网友:
xfab 700 SOI工艺,靠谱!
就是很贵!

楼主:
但聽說  device  700v  就是700v.

台灣其他家都會 打折一下 ..

不知你聽到是否如此 ???

网友(2012-12-22):
回复 网友A:

    XDH10, 也就是xfab 650V 工艺, 真的很准, 耐压基本在700-740V, 连HIR电阻都很准,
缺点是器件超大,并且MVnmos结构不好,不能同电位well合并

楼主:
器件超大 ?

多大一般 uhv mos  很多 都是 400um  直徑圓型
或是  race tabk

還有 , UHV mos 內 可以包 低壓device 嗎 ??

网友:
这家fab真的很贵。我只见过他家40v的soi工艺...细节了解不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没记错的话,该50um thickness SOI process一颗最小的DMOS面积为560um*560um, drain 在最外面, source gate在中间,
该器件不是很适合做level shifter, 当时对它估计不足搞了很长时间. 哥们,您是想用它做桥式高边驱动? 可以用个二到三圈trench 把MV
devices 围起来, 不过, switching 速度太快的情况下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楼主(2013-01-24):
no .. I just want use UHV mos for switch MOS ..可以省掉外面 powerMOS .

楼主(2014-07-10):
有沒有人使用過 tsmc  umc smic  500~700v ?
switch MOS driver size 會差異多少 ?

网友:
持续关注中……大陆的几家700V工艺的器件结构几乎差不多。

网友(2021-06-02):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求教,为什么drain在外, Source在内的LDMOS不适合做 level shift? 还有用几层trench包围低压区,速度快了不知发生什么,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SOI的衬底,不是可以避免latchup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