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关于端口声明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2-11-16):
在写代码的时候为了避免重复书写在端口module的括号里面做声明比如 module(output reg [4:0] a,input reg [4:0] b),但是如果在input里面还有一个一位的clk该怎么写?如果放在b后面会不会编译成4位的clk.又或者还有一个线型的2位的 c该怎么写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原来可以多些借个Input。。。

网友:
简洁的方法不是很清楚,貌似可以多谢几个input,例如module(output reg [4:0] a,input reg [4:0] b,input clk);

网友:
inpput 端口后面可以跟reg嘛?

网友:
1.可以多个input
2.Input是Reg?不太理解

网友:
位宽相同的,放在一个端口声明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