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VIA优化问题

楼主(2012-11-16):
情况是这样的:
(1)首先我将我的时钟线用NONDEFAULTRULE规则进行了加宽和加大线的间距处理,
        在CTS的时候也进行了时钟布线
(2)然后整体ROUTE
(3)ROUTE之后进行了double VIA的替换,发现时钟线上的可以优化的VIA没有被替换,
       其他的线上可以替换的都替换了,请教一下如何设 置可以将时钟线的VIA有进行优化了?谢谢

网友:
是不是因为clock net有dont touch属性的原因?

楼主:
我试了一下不用NONDEFAULTRULE规则布线,时钟和其他线一起ROUTE,然后优化VIA就可以实现替换

网友:
好像是在替换via之前要设定是否对时钟树替换,默认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