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so 使用问题

楼主(2012-11-16):
virtuso使用时为何不能打孔(contact),画Gardring时如何设置NRG与PRG,为何画path时,金属线关联,比如在第一层金属线上画第二层path时,为何自动关联成第一层金属,如何去掉关联。谢谢~

楼主:
难道群里边没高手吗,郁闷,什么论坛~

网友:
contact是从安装好的pdk lib中直接调用的,调用命令是o,不过有些系统如果没有装好,在使用o调用孔的时候会发现无法调用,这个时候只有重装系统了。
Gardring同样是在工艺库中调用,需要什么类型自己选取就是了
path一般都是默认一个层次的,如果要进行修改,可以在画path的时候按快捷键F3.然后进行修改就行了。

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答案

网友:
楼主的问题可以说的再详细点

楼主:
谢谢啦 问题解决了,就是工艺库PDK解压时没有装好,Guardriing我自己的的Pcell。

网友:
tf文件中应该包含guard ring信息,如果没有,可以自己加载,
在Virtuoso-->Tools-->Technology Tool Box-->Guard ring
(ic61)
另外在layout view上端的菜单上按右键,选择guard ring,可以出现guard ring的菜单,可以画线、方块、环、多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