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各位PLL达人求指导!!!!!!关于ADIsimPLL

楼主(2012-11-16):
我目前用的PLL芯片是hittite的片子,不是ADI的,所以在选择PLL型号时不知该怎么办,求指导!!

网友:
输入相关的参数啊,不一定要用一样的。

网友:
hittite也有相关软件。

网友(2013-05-09):
去查元件的datasheet,只要在ADISimPLL中輸入關鍵的參數,也是可以模擬的!
ADISimPLL比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