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安装redhat as 4时,怎样进入手动分区的界面,谢谢

楼主(2012-11-16):
请教在安装redhat as 4时,怎样进入手动分区的界面,谢谢

网友:
在到分区的地方貌似有个 advanced 或者叫 customized之类的选项吧 选了之后就到手动分区了

网友(2012-12-17):
回复 楼主:

    安装时仔细注意提示就可以了,安装过程会显示这种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