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LMS自适应滤波器的截位问题

楼主(2012-11-16):
一个64阶的LMS自适应滤波器,输放为16位有符号数,输出也为16有符号数,中间的64阶相加后的位数很大,应该如截位呢?
除掉小数的截位后,再取高位不行,取低位也不行,取中间的都不行,出来的正弦波形,负的最大的值会变成正的最大值。
求教各位大神,是怎么进行截位的呀,有没有什么规律的?

网友(2013-01-22):
根据输入信号最大值, 留一位符号位, 向下截取16位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