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特征化model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11-16):
siliconsmart进行model的时候泄漏功耗显示为负值,lib文件里面的泄漏合功耗为0,
请问泄漏功耗显示为负值是由什么造成的?怎样避免?
求各位大神解答一下!
谢谢了!

网友(2013-11-05):
你可以在configure.tcl文件中设置一个参数set gate_leakage_time_scaling_factor 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