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进行MODELSIM仿真时报错了!!!拜托的,越快越好.

楼主(2012-11-16):
Error: Failure to obtain a Verilog simulation license.

网友:
没有破解modelsi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从ALTERA官网上下载的。应该不用破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好的

网友:
软件需要license,当然要破解,否则只能付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是在网上随便下载(没有在官网上下载哦)了一个MODELSIM,那个软件有要求我要去破解,不然没法打开,我破解之后可以打开了,可是仿真时出现了问题;原以为是MODELSIM与QUARTUS版本不对应,我又在官网上下载了一个MODELSIM,可是这个MODELSIM没有要求我破解就可以直接打开,可是仿真还是出现问题了!
就算我再去弄个LICENSE,他也没地方让我破解啊!!!
现在我真的不太懂是我设置的问题还是怎样,还是在哪破解。

网友:
你必须要破解才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建议你把error信息搜一下,找出问题原因和解决办法(百度谷歌必应,很多问题都是这样解决的)
或者用之前那个必须破解才能进入的modelsim版本,然后搜一下破解方法(下载和破解方法在这个论坛里就能搜到),另外还需要添加library
我用的是QII 11.1和modelsim-altera 10.0c ,所以也向lz推荐这两个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谢谢,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亲亲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还是用破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