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调制器 后仿SNR严重下降,低频噪声增加。请大神指点错在哪里!!!

楼主(2012-11-16):
前仿和后仿数据abs(fft(data))

前仿和后仿数据abs(fft(data))

SNR_data0,前仿数据SNR

SNR_data0,前仿数据SNR

SNR_data1,后仿数据SNR

SNR_data1,后仿数据SNR

最近在做sigma delta 调制器,二阶的,遇到个问题, 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如上图1所示,红色星号表示的电路前仿取点data0,进行abs(fft(data0))运算得到的数据;
                 蓝色实线表示的电路后仿取点data1,进行abs(fft(data1))运算得到的数据。
可以看出二者基本重合。

但是在做SNR分析时,得到的结果差别挺大。
如图2所示,前仿数据SNR分析之后,第一个点要低于第二个点的频谱能量值,信噪比符合设计要求。
如图3所示,后仿数据SNR分析之后,第一个点要高于第二个点的频谱能量值,信噪比严重下降。
除此之外,两图区别不大。

在做SNR时,采用的同样的方法。

各位大神,请问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我用的计算SNR的算法有问题,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跪求大神指点,小弟感激涕零!

网友:
可能有直流量。是不是电容失配(寄生不同导致).

网友:
有DC量,另外看起来,你加窗了吗?取了多少个点?coherent 吗?leakage看起来有点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认为是直流量造成的,但是不知道这个直流量怎么造成的。有可能是电容失配造成的,但是这个原因能引起那么大的直流失配么?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个图没有加窗,计算SNR时加窗了,汉明窗~设计的10bit调制器,取了2^13个点~
请问一般采用什么算法计算SNR?我是参考SDtoolbox 自己写的一个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能不能稍稍详细解释一下,电容怎样失配造成直流量泄露?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知道你的反馈是怎么取的,电容怎么接地的(共模地?),所以我也只是猜测。

网友:
回复 楼主:

    点数似乎有点少,输入频率是多少,你这个图看起来是有泄露的,因为用hanning窗,coherent的话,输入频率处应该取三个点就可以了。你这个明显三个点还没有降下来。

网友(2013-01-18):
回复 网友B:

    对于10bit来说这个点数远远够了,他这个频率太混乱了,明显的泄漏!

网友(2013-05-20):
回复 楼主:

    请问您讲的  “第一个点要低于第二个点的频谱能量值” ,是什么意思?
    如果第一个点的能量比第二个点的能量大, 就说明有直流失调了吗?
    谢谢。
刚接触sdm, 还望指点。

网友:
你信号频率是多少,取样频率是多少?
这样就知道有没有泄漏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你需要给全些信息,起码几个重要参数要给,看你信号大约-18DB,你查下

网友(2018-07-25):
您好,我现在也想求sigma delta调制器的PSD。想请问您,您是怎么求的呢?下载SDtoolbox工具箱用simulink搭建还是在MATLAB中用程序实现的?我现在是想比较两种不同的sigma delta的性能,打算用cadence中导出的数据求psd。希望您能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