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的疑惑

楼主(2012-11-16):
看到一个教程说常用的veriloga可以先建symbol,然后可以从cellview中根据导向自动生成,但是我操作怎么只生成了一段只有输入输出定义端口的东西,下面的导向怎么出来的,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A:
在cadence library manager里选择file->new cell view ,type应该是选model write,cell名字输入veriloga,确定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一楼好人啊

网友:
或者直接拷贝现有的,再做修改。

网友(2020-06-28):
引用 网友A:
在cadence library manager里选择file->new cell view ,type应该是选model write,cell名字输入veriloga, ...

666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