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8051核作为主设备接在wishbone总线接口怎么连接?

楼主(2012-11-16):
rt,在线等大神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侠用的是OC8051的 IP?直接安名字接不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mc8051,这个文档貌似好一些,我也刚开始弄这个,直接连????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需要写一个wrapper将8051的端口转换成符合wishbone协议的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我觉得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大神能提供一个例证吗?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论坛就有wishbone转ahb的例子,你找找看,是类似的,你首先要搞清楚wishbone总线协议,没多少难度的。

网友:
是否有连结?另外wishbone总线有什么用途?

网友:
话说oc8051直接是wishbone总线的,这个你为何不用呢?

网友:
mc8051 没有 wait state ,但是 wishbone 可以用 ack_i 控制 8051 读写周期。
wrhwindboy 的意见的确不错。